求信号延时的方法

楼主(2013-03-02):
想做一个数字信号延时器,信号频率为6.228M。信号延时最大80秒(按80秒计算),有没有比较经济的办法。或怎么才能实现呢??如果用缓存的话,什么样的缓存器件比较合适?

网友A:
如此长时间的延时是没法用什么缓存的,应该用程序产生,原信号只起到触发作用。

网友B:
关键是什么“数字信号”,可压缩比是多少?如果不作任何限制,自己算一下最大该用多少大的缓存,可行否?

网友C:
应该可以用DRAM,内存条8G也不贵

网友D:
要480M的缓存,用512M的SDRAM,MT48LC64M8A2TG-75,1片就够了,使用比较简单,美光的网站里有 http://www.micron.com/products/d ... amp;173=1&2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