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信号延时求解

楼主(2013-03-02):
想做一个数字信号延时器,信号频率为6.228M。信号延时最大80秒(按80秒计算),有没有比较经济的办法。或怎么才能实现呢??如果用缓存的话,什么样的缓存器件比较合适?

网友A:
如果是同步信号的话, SDRAM可以.
如果是异步, 那需要比较高的采样精度, 需要多片SDRA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同步信号的话, SDRAM可以.
如果是异步, 那需要比较高的采样精度, 需要多片SDRAM. ...

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

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

天,干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天,干什么呢

不知道,啊,猴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啊,猴哥

黑黑,小心我揍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黑黑,小心我揍你

暴力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暴力啊

暴力无罪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暴力无罪

必须无罪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必须无罪啊

;P顶粉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