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3-03-03):
有谁能告诉我华成英第四版的模电中电荷放大器中哪两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应该选用什么样的二极管比较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多的运放早已无需加二极管保护输入端,差模输入电压都可以到电源电压,你加两个二极管,是想以偏概全,还 ...

我还不懂你说的并联、串联。我就是有个疑问:你说“差模输入电压都可以到电源电压,就不用加clamp了”,那么,差模输入电压超过电源电压时,会怎样呢?

网友C:
可喜可贺,蛇年不再寂寞。模拟版又添少狂:lol

谁来回复楼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