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光电耦合器可以直接控制220v的加热棒的通断么?

楼主(2013-03-03):
(无正文)

网友A:
不能,光耦通过的电流有限的,最好光耦后面接一个继电器吧。还得看你加热棒电流大小选择继电器。

网友B:
直接通过三极管驱动继电器就差不多了吧,,,

网友C:
单片机→光耦→继电器→加热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光耦通过的电流有限的,最好光耦后面接一个继电器吧。还得看你加热棒电流大小选择继电器。 ...

谢谢!可以提供详细的连接电路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可以提供详细的连接电路么?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gifJDQ3是单片机输出的,经过光耦然后再经过三极管控制继电器的开合。

网友A:
刚刚截图看不到,重新上图,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截图看不到,重新上图,不好意思。

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光耦→继电器→加热棒

可以省掉光耦,引入了光耦还得多加一路单独的继电器电源,浪费钱。

网友D:
没有必要加光耦,单片机驱动三极管,三极管开、关继电器就OK了。光耦前后端同一电源,不是浪费元器件吗,浪费面积吗?继电器本就是隔离的。

网友E:
如果开关频繁(例如自动温控),建议用PhotoMOS(MOSFET输出光耦合器)或者SSD(可控硅输出光电耦合器)。

谢谢

网友F:
如果加热器件是交流市电驱动的,用双向可控硅最佳,继电器一方面成本较高,另外由于加热器件往往功率较高,对继电器的触点要求也相应较高,规格不当时容易造成触点烧蚀。低压直流驱动的加热器件用MOS管驱动较佳,MOS管的导通内阻较低,自身的耗电也相应较低。

感谢

网友G:
春哥正解~~~

这种组合是最佳滴。。。

网友H:
OC版主说有对;MOC3061(用线性的,非过零开关型)等控制可控硅BTA41应该够用了;
再配上过零检测和时序控制电路,可以控制导通角;

网友H:
引用 网友H:
OC版主说有对;MOC3061(用线性的,非过零开关型)等控制可控硅BTA41应该够用了;
再配上过零检测和时序控制电路 ...

效果同调光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加热器件是交流市电驱动的,用双向可控硅最佳,继电器一方面成本较高,另外由于加热器件往往功率较高, ...

双向可控硅可以直接用单片机驱动,还是得
C:\Users\wang\Pictures

楼主(2013-05-24):
引用 楼主:
双向可控硅可以直接用单片机驱动,还是得

你好,请教下。电容C2是做什么用的。220V的交流电加在两端,那电容不是都通了么?

网友I(2015-03-14):
有光耦继电器了    广州松科电子专注光耦产品,提供解决方案,提供样品以及技术支持 。刘工   18998312971   QQ 2880189723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好,请教下。电容C2是做什么用的。220V的交流电加在两端,那电容不是都通了么? ...

X电容,安规必须加的,抑制差模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