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画连接器时 plating bar是什么东西啊?

楼主(2013-03-03):
最近从AD转向cadence ,画元件封装的时候 有一层plating bar 不理解是什么意思,翻译后是电镀条,那这个主要是用来干啥用的呢

网友A:
是platted barrel 锡桶吧?
写错了
plating barr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platted barrel 锡桶吧?

那具体是干什么用的呢?知道么

网友A:
给你一幅图和一句话
Since copper conducts heat well, soldering to a plane layer could require an excessive amount of heat, which could damage the components or the plating in the hole (called the barr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