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用程序写一个试用产品程序(PIC)?(在使用一定时间后程序失效)

楼主(2013-03-03):
请教怎样用程序写一个试用产品程序(PIC)?(在使用一定时间后程序失效)

网友A:
你想坑你们老板??

网友A:
有RTC的话就好做了,设置一定时间,到了后将自身程序擦出(应该只能擦出部分)

网友B:
有内置EEPROM的话,累计开机工作时间,比如每隔1小时写一次EEOROM累加。

网友C:
接项目来做,又怕客户不给钱……

网友D:
晕   以后谁敢找电工的干活,抵制此类行为。

网友E:
自己写FLASH

网友F:
怎么俺觉得楼主有点动机不纯呢……;P;P

网友G:
楼主估计是接项目挣开发费的,担心对方拿到样品后去解密,然后不付费甩掉他。

累计计数就是了,并把计数值写入EEPROM,超过一个数值后让MCU转入待机。

网友H:
可以理解LZ

楼主:
这是为了给客人试用产品的免费用,要想真正拥有产品,还得花钱,这也是客人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俺觉得楼主有点动机不纯呢……

比如你个是经销商,你给别人试用一下产品,但人家又不相信你的产品能达到的某种功能,就不愿意当时就给你钱,但你又想让他认识到你的产品真的能达到某种功能,那怎么办?试用!但非亲非故的,试用后能否给你返还你的产品就是个问题。其实市场上不是也有不少软件产品有试用期吗?这就是推广时市场需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估计是接项目挣开发费的,担心对方拿到样品后去解密,然后不付费甩掉他。

累计计数就是了,并把计数值 ...

转入侍机后关掉电源,重新启动不是又可以工作了吗?要求是保持必要功能但却不对信号进行加工了。比如输入=输出,不作任何更改了。机器还是工作的,只是一些功能没了,而且是重新启动也不能恢复这些功能。

网友I:
很多大型设备都是这样,比如自动贴片机,回流焊机等,在规定时间内不交钱,    ------------------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多大型设备都是这样,比如自动贴片机,回流焊机等,在规定时间内不交钱,    ------------------停机 ...

对滴,不同的是我这个要求设备还能工作,只是有的功能没了。

网友J:
呵,采用FLASH计数,就可以解决了
多写一段检测、判断、停止部分功能 的程序
我是搞PLC的,也经常碰到这些问题,基本采用这些方法;现在,搞单片机,也一样,可以这样做;呵,不过,现在做单片机,比较少保密了,因为,成本低,客户完全可以请高手**或者 直接重写程序 ,就可以了

楼主:
想要更具体一点的哦。

网友F:
那就加个24C02计时呗……

网友K:
楼上各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估计楼主还不知道如何具体操作,我试着说一下:
PIC很多型号可以自写flash,通过EEPROM来记录总使用时间,例如:每1小时从EEPROM读计数值加一后写回EEPROM。
没有EEPROM就用flash的某部分替代,据说PIC的flash可以写10万次呢!
超过计数后就可以把flash中的关键函数目标代码区域用“return 0”覆盖掉。
这样超时后其他功能都有,就是某些功能没了!

网友L:
初始化完成后加一句代码就OK了。

if(时间到)
{
@@@;
return;
}

楼主:
还没完成哦

网友M(2013-04-14):
前几天才在坛子里看到有个开挖机的被搞停机了, 求**. 是不是楼主把人家的挖机给锁啦?;P

网友N:
永远会有高手**你的成果,所以不要考虑被**,尽你所能施加**难度就是了。
怕客户不给钱?软件定期刷新,到一定时间屏蔽关键功能,或者干脆将关键功能删除。

网友O(2013-05-15):
if(时间没到)
{
超期失效功能1();  //时间到期就不运行了
超期失效功能2();  //时间到期就不运行了
......
}

网友P:
自己写个参数在EEPROM里 运行一次加1 达到好多酒不运行啥

网友Q:
是要来点对策来遏制一下不法反子.

楼主:
我还是先不结贴了,让大家多提点意见,对我对别人也许都有好处。谢谢大家!

网友R(2013-06-20):
版主回答的方法最经典啦,要达到使用时间的限制,可以开机打开定时器,定时一段时间EEPROM的值加一,重新写入EEPROM。当EEPROM的值达到自己设定的一个时间点,不让程序进入你控制的那段中就行了吧?

网友S:
我是这样做的,累计开机次数,然后把这个次数写入EEPROM里,下次再从EEPROM里读出这个数,然后超过设定的开机次数即不让进入主程序

网友T:
不复杂的会招人重写的,复杂的你就也不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