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研发如何和采购分工合作

楼主(2013-03-03):
大家好,我想很多人应该有和我一样的困扰,就是小公司,也没有培训什么的,新入的硬件研发人员不知道如何和采购配合,
例如公司需要选择一个三极管,而之前公司也没有固定的供应商,研发就闷头去找,ROHM ON FAIRCHILD这些按照喜好随便找一个,然后在其选型表里再随便选一个(可能有很多型号满足要求)。把具体的PART NO交由采购。有具体PARTNO采购最开心了,直接采购就好了,然后发现成本很高。再换型号让采购再去采,实在不行再改PCB封装(第一次画板时对应的封装可能本身就是小众高成本物料)……

如此反复,非常很耽误时间。但如果研发人员在画原理图之前,自己把若干厂商的代理叫过来一个一个询价,价格货期谈好后再交由采购去跟进,那还要采购干啥呀,研发直接下单好了。

请问大家,关于物料是不是常用(有很多替代料的场合),价格是不是最低(当不知道什么是最低价的情况下),这种硬件选型采购工作,研发和采购的分工流程是咋样的。

网友A:
其实真正问题在于采购和研发的权力和利益分配问题。
最简单的办法是,采购提供常用物料清单,研发从中选择使用。遇到特殊物料,研发申请,找领导审批后传递到采购,采购再询价或招标。这个办法的本质是给新增加的物料增加了一个门槛,研发会尽量去选用现有清单上的物料,在必须使用其他物料的情况才会去申请。

同意! :)

网友A:
对于采用一种新的物料,能降低很多成本的情况,可以让研发提申请就可以了。设计产品的成本由研发控制,物料采购价格由采购控制。

网友B:
首先,开发有责任就价格,可采购性择优。自行调研考察最好
其次,开发应与采购充分沟通。常用者如2楼
      新材料应提供预选清单,再由采购询价和供应商,设计/工艺定型

网友C:
  别忘了~~ 还有成本控制机制~~~  要不研发给你先个~~~无敌高的~~~ 难度低的

网友D:
我有几个供货商,一般选了件后问问价格然后实验后才定型

网友E:
我们这边研发首先是按照采购提供的选型表选型,新料的话先问一下采购,让采购推荐是哪家供应商可能会有,如果采购也找不到新料的供应商,研发会给采购建议,给采购联系方式,最后由采购来联系。
有时候采购为了降本考虑也会找一些价格低的器件推荐给研发,研发根据采购给的料件进行测试,如果可以使用的话后期会更换的,同时,研发找到价格便宜的料件可以给采购意见,建议采购考虑一下,这样互相配合,达到最终目的。

网友F:
我们的研发和采购是同一个部门负责,没这个问题

网友G:
楼主这个问题太给力了,我们单位同样遇到过这个问题,开始都是研发自己采购,后来不知道老板怎么了,所有元器件都要采购(商务)去买,包括一个电阻都是,后来因为执行不下去,所以不了了之了。。。。。。

网友H:
话说在俺们公司,这也是个老大难问题……:Q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问题太给力了,我们单位同样遇到过这个问题,开始都是研发自己采购,后来不知道老板怎么了,所有元 ...

这样的研发也太牛了,岂不是想用啥就买啥?

网友I:
非常简单,给研发人员弄人淘宝,在上面自己采购样品;然后批量让采购部门处理;

网友J:
淘宝上的芯片最好还是不要买,供应商申请样品测试为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研发也太牛了,岂不是想用啥就买啥?

研发主管从选型开始就要有成本意识,上批量了才找采购,要做到成本、性能、元件共用、开发难度的平衡才是一个合格的主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淘宝上的芯片最好还是不要买,供应商申请样品测试为好。

这样的话,选型和到货的效率太低

网友K:
是一门学问。做起来也不是那么顺利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研发主管从选型开始就要有成本意识,上批量了才找采购,要做到成本、性能、元件共用、开发难度的平衡才是 ...

呵呵,其实研发和采购必须是相互配合的,采购要为研发提供好服务才行的

网友L:
设计时成本由研发负责,制造时成本由采购负责,设计方案和选型由总工程师决策。

网友M:
管理问题而已,每个公司根据自己的业务情况处理方式未必一致的。有些公司的产品定制性强,批量小,这样的公司对采购能力要求相对很低,很多时候项目经理就兼掉了。而批量民用产品为主的企业,一般老板会亲自干预采购事项,

网友N:
不计成本的研发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O:
研发和采购很多时候是对立,很难统一

网友P:
有几个公司研发的时候会不预估板成本?研发人员有义务对所用的元器件价格和交期进行初步了解。不然到时候生产真的很难过,遇到过货期需要12周的器件……,试想客户催产品的话,等得起么?

网友Q:
这只能说明你这个研发还不具备一定的实力,小公司的研发绝对要独挡一面,采购、询价、索样、跟方案成本控制都需要完成。至于跟采购的配合这个就是为人处世了。但是一般做技术的都喜欢钻牛角尖,老瞧不起别人采购。先做人在做事。采购的优点和他有时候的难处有时候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很多时候后只看到了表象!你以为人人都知道采购会吃回扣的今天,别人老板是傻子不知道采购会吃好处?傻的不是别人,其实是我们自己,有时候就是大智若愚。

网友Q:
我的牢骚太多了,自己删贴:lol

网友R:
新器件的询价是应有研发完成的,研发熟悉器件的原理在选择比较好,定型以后采购负责

网友S:
楼主的问题,是大多数公司共有的问题,我觉得这方面采购也应该是懂这方面的知识为宜,这样交流起来就很方便,一般就不会出错了!!

网友T:
一般我这样控制,先研发和采购共同制定一个常用器件清单(型号、封装、包装、生产商等),如需其他器件,则另外添加(当然也不能随便加,总要有说法),一但添加上了,采购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拖延。

网友U:
上面很多朋友的方案都很不错,说说我从几百家客户中看到的几个常见的模式吧。
一种模式是研发为主导,当然常用的器件清单都是在积累中罗列出来了,研发人员需要新器件了,首先是从现有供应商中寻找,如果现有供应商无法提供,就自己找芯片原厂,大概了解下价格和交期,如有替代品,也一并找出,然后把信息给到采购,由采购寻找合适的供应商;如果遇到其他推销商推荐了很有价格和交货优势的替代料,也是研发同意并先做测试确认,应用测试OK了,就把信息提交给采购,由采购跟新供应商谈商务上的事情。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效率比较高,只是研发经理兼具了Sourcing的职责,权利大于采购部,采购那边“倒腾”的空间被压缩了不少。
另一种模式是采购为主导,研发只能从现有器件清单中选型,需要新器件了,把需求和器件的大概参数要求提供给采购,或者提供一个可以满足功能的型号规格给采购,然后采购就去从其合作的供应商中找合适的资源,当找到资源后,采购就让对方技术跟研发沟通,看是否确实能满足,如果OK,好,后面无论是索样还是商务上的事情就全部是采购处理,不关研发的事儿。其他供应商想推有更好性价比的替代料,就只能找采购,采购点头才可以送样测试,他们内部也是采购会跟研发沟通做替代料的承认和测试。这个模式的优势是研发省事儿省心,但效率不高,尤其是在降低BOM成本这一块,会让公司很受伤,因为对研发而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谁都懒得去测试认证替代料,研发不出替代测试OK报告,采购就不敢换替代料。
还有一种就是大公司的那种了,有sourcing,有物料库,有自己一套认证标准,认证自己合格的供应商,研发用料都是从库中选择,库中没有的,研发提出申请,给出参考型号给Sourcing,后面就是sourcing去找资源;至于有更好的性价比的替代料,也是sourcing和采购部门的事情,他们负有成本控制的职责,研发根本不用考虑价格和交期。这种只有大公司是这个模式,无法评判其优劣,因为是大公司,拥有很强的议价能力,供应商都不敢得罪的。

网友V:
楼上高见!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呵呵,其实研发和采购必须是相互配合的,采购要为研发提供好服务才行的 ...

哈哈,当然也不能乱用的,要保证功能的前提下还要控制成本的。

网友W:
采购要多少懂点器件选型相关知识才行。原来给采购提计划买电解电容,这姐妹真逗,问我要电容的尺寸图,无语。

网友X(2023-07-27):
需要采购样片或小批量可以找我们公司,保证原装正品

网友Y(2023-09-25):
稳定的供应商是非常重要的 减少企业成本 规避风险 可以联系我 我司专业芯片分销 只做原装正品 提供价格参考 支持BOM表配单 小批量样品测试 卫星XinFeiYue-IC

网友Z:
采购基本上是不懂技术的,选型肯定是研发,采购主要是谈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