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CAN的应用方式和应用场合

楼主(2013-03-03):
貌似CAN现在用得很广,想问下
1、CAN若是通过双绞线传输的,能传多远?这种双绞线是专用的吗?普通网线可以吗?
2、如果有多个节点,是不是有个类似集线器的玩意?用来把各个节点连起来?
3、如果有这样一个“集线器”的装置的话,它应该不需要供电,需要2个匹配电阻,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A:
这个一般用在工业控制上,传输距离不错,也比485 稳定
我正想在我的S5pv210 上做这个事情呢。

网友B:
楼主理解的基本正确。

网友C:
如果有多个节点,是不是有个类似集线器的玩意?用来把各个节点连起来? 不需要.
比如 TJA1050 的收发器, 网内可以连接至少110个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