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除PCB线上的花纹

楼主(2013-03-03):
pcb线上有小方块,请问如何去除

楼主:
就是这个小方块

楼主:
木有人额

网友A:
好像是楼主的布线触犯了设计规则,把规则改改试试,要不就是有不合适的布线。

网友B:
我怎么感觉是正常的,应该是某种风格吧。
可能在一些设置里面可以改。好吧,我是瞎猜的:)

网友C:
重新设置布线安全间距规则,线宽规则等,再看看!

楼主:
好像是软件设置问题,我换个电脑就没有情况,不知道在哪里修改,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电脑的问题,刚卸载了AD6,装了AD13,还是这样,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找到答案了,是软件的设置问题

楼主:
将这个点掉布线花纹就没有了,呵呵,感谢大家的回答,共同学习!

网友D:
在显示风格里去掉。

drc 也能隐藏??

网友E:
:lol版主来晚了。。。。

网友F:
AD果然强大

网友G(2013-06-04):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学习了。

网友H:
我用的AD6.9怎么没有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