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够节省i/o口的信号收集方法呢?

楼主(2013-03-03):
      有没有什么器件可以将8或16个信号(高低电平)存储起来,然后通过2至3个控制端(连接单片机的i/o口)就可以读取里面的数据的呢?还没学数电,求帮助。。。

网友A:
有串转并的集成电路,如74LS164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串转并的集成电路,如74LS164等

     是要检测信号喔,我看了一下它的datasheet好像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串转并的集成电路,如74LS164等

我问了一下别人说是要并转串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问了一下别人说是要并转串喔

:L是并转串,回答的比较匆忙,没仔细看,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并转串,回答的比较匆忙,没仔细看,不好意思

能提供几个比较常用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提供几个比较常用的吗?

74HC165或者74LS165应该可以,具体你查一下datasheet吧

网友B:
先用锁存器锁存信号,再用并转串芯片,有的并转串芯片自带输入锁存。

网友C:
74HC595好用的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很

网友D:
参考电路,软件你自己搞定

网友E:
同意楼上!

网友F:
要是你的单片机有内置的I2C的话,用I2C转I/O口的芯片也好用的,TCA6408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锁存器锁存信号,再用并转串芯片,有的并转串芯片自带输入锁存。

不知道用编码器行不行呢?如果信号只有有一个味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电路,软件你自己搞定

不知道用编码器行不行呢?如果信号只有有一个味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