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PWM输出的占空比随频率变化总是50%啊

楼主(2013-03-03):
如何使PWM输出的占空比随频率变化总是50%啊?必须每次频率变化时中断中更改CCRx的值吗?

网友:
你可以使用输出比较模式啊。不用pwm模式。

网友A:
通过设置两个比较器   通过他们的对比  可以实现   这个问题不大

楼主:
有没有可以自动让CCRx的值跟着ARR的值变化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以自动让CCRx的值跟着ARR的值变化的?

你做个算法不就行了吗,ARR=2*CCR不就行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做个算法不就行了吗,ARR=2*CCR不就行了吗

:D:D:D

网友D:
toggle模式就是为此而生

网友E:
管脚状态翻转,高变低,低变高
toggle模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