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经过放大后变成这样了

楼主(2013-03-03):
上升部分快接近竖直线了,下降部分接近三角形,对低频信号100Hz就是这样,1k以上没问题

网友A:
用的什么运放,还有整个电路,都贴出来才能分析啊

网友B:
对地并联一个小电容。

网友C:
给出具体电路和元件参数。

网友D:
应该是在100Hz的时候增益很大,而在1KHz的时候增益正常了,问题可能是运放的带宽和信号的带宽不匹配吧

网友E:
没电路都是猜

楼主:
晚上把电路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运放,还有整个电路,都贴出来才能分析啊

TL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