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有关系吗

楼主(2013-03-03):
      我用100M  clk去判断一个输入的异步脉冲,为何记录的数总是不准,当我用200k clk(100M分频所得)去判断时,记录的数就变准确了,为何?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等都没有设置,跟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有关系吗。

楼主:
请过来人指点。

网友A:
不懂FPGA,不过,类似按键消抖,输入上面要做滤波。

网友B:
异步信号检测,应该是无法满足建立保持时间的.首先需要解决亚稳态问题. 两级延时就可以了.
然后, 判断电平高低. 这一步很有必要, 因为亚稳态输出电平不确定, 因此在判断的时候可以采用
某种判决算法. 例如3选2, 5选3等.
做到这些, 就应没有问题了.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的事情。参照resxpl的意见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异步信号检测,应该是无法满足建立保持时间的.首先需要解决亚稳态问题. 两级延时就可以了.
然后, 判断电平高 ...

学习了!

网友D:
除了上面 resxpl说的外,可能还有以下问题:

楼主,要计的异步脉冲有多长时间?
异步脉冲的长度是不是精确?100M时钟能分辨的精度比200K要高出很多。比如过来的异步脉冲约10us正负50ns的误差,用100M时钟这个50ns误差就会被看出来,而200K则不会,这个差值不是说你代码有问题,而是输入信号的问题。

网友E:
个人觉得跟建立时间没关系,可能和和保持时间有一定关系

200M和200K的建立时间是一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异步信号检测,应该是无法满足建立保持时间的.首先需要解决亚稳态问题. 两级延时就可以了.
然后, 判断电平高 ...

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除了上面 resxpl说的外,可能还有以下问题:

楼主,要计的异步脉冲有多长时间?

意见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学习

欢迎常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不错哈

必须不错

网友H:
我同意7楼的说法。而且对于异步信号,是不可能准确的测得,也没必要要求精确的数据,大约就行了,这才是比较实际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忙什么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同意7楼的说法。而且对于异步信号,是不可能准确的测得,也没必要要求精确的数据,大约就行了,这才是比 ...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欢迎常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