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电平转5V电平电路请教

楼主(2013-03-03):
如上图要求实现3.3IN=0V时,5OUT<1V;

              3.3IN=3.3V时,5OUT>4V;
二极管为4148,请教可以实现吗?

网友A:
看着可以实现。实际效果就要你做实验了。

网友B:
有些单片机设置模式可以直接上拉到5V,形成OC门,从而兼容5V电平。

网友C:
给你发个文档,你仔细研究一下吧。

网友D:
楼主电路错误,当5V侧输出低电平时,因二极管反偏,3V侧相当于浮空,如果此时3V侧IO存在上拉电阻将使3V恒等于逻辑1。楼主电路仅能用于3V驱动5V,而不能用于5V驱动3V。其实,只要仔细看看器件手册,有时候根本无须电平转换。

网友E:
可以

这样多干脆啊

网友F(2013-07-05):
电路错误

网友G:
楼主如果在二极管前接一个1K电阻到地,当IN=0时,由于5V电源被10K电阻与二极管压降、1K电阻分压,out输出就小于1V。IN=3V,加在1K电阻,二极管加反压而截止,5V电源电压就在OUT输出。这是一个二极管逻辑门电路。

网友G:
补充:
1),二极管4148的压降是1V,当IN=0时,OUT输出不小于1V,楼主要选择压降小的,压降在0.7~0.8V压降的二极管比较合适。

2),IN=0,电源经二极管在信号源等效电阻的压降和二极管压降之和小于1V,则二极管前不必加电阻接地。
3),IN=3.3V,OUT输出最大电平(3.3+二极管压降)V,所以,5V电源在OUT的负载电流,在10K电阻产生的压降最小(5-3.3-二极管压降)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