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tm32f207的总线宽度

楼主(2013-03-03):
请问总线宽度最大只能是16位吗?如何配置成24位总线宽度?谢谢

网友A:
请找一下有没D23的引脚。

网友B:
不是很了解  帮楼主顶一个   呵呵   顶起来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C:
LZ是问Stm32f207的FSMC的总线宽度吗?
记得Stm32f2的FSMC的总线宽度最多是16位的。
另外Stm32f207内部的AHB总线宽度,应该是32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