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求助,nuc120的DrvSYS_Delay()函数中的时钟设置问题

楼主(2013-03-03):
在120的CLKSRC位写1,同时又把DrvSYS_Delay()函数中的SystemCoreClock->__HSI中的__IRC22M改为__RTC_XTAL,为什么速度反而提高了??

楼主:
补充:CLKSRC位写0也是同样效果,CLKSRC位的作用还是有点模糊,求大神解释!

网友A:
具体看看新版本的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看看新版本的手册吧。

九哥救命!
在void DrvSYS_Delay(uint32_t us)
{
        SysTick->LOAD = (us * (SystemCoreClock / 10000)) / 100;
        SysTick->VAL  = (0x00);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Waiting for down-count to zero */
    while((SysTick->CTRL & (1 << 16)) == 0);
}
中,SysTick->LOAD其实就是地址0xE000E000+0x0010,
而us是我们给的值,
SystemCoreClock追查到源头是
#define __HSI       (__IRC22M)      /* Factory Default is internal 22MHz */   ,在这里括号里面的(__IRC22M)是由前面的值是由
#define __XTAL      (12000000UL)
#define __RTC_XTAL  (32768UL)
#define __IRC22M    (22118400UL)
#define __IRC10K    (10000UL)
给定的,所以说SystemCoreClock其实就是12000000或32768或22118400或10000这四个值中的一个,
SysTick->VAL  = (0x00);这句是设置初值,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是设置系统时间的状态,
最后while((SysTick->CTRL & (1 << 16)) == 0);就是等待时间计数器跳到0,
所以说正常情况下只要改 #define __HSI       (__IRC22M)括号里面的内容,时间也就改变了,但是我把__IRC22M改成__RTC_XTAL,LED闪烁的时间反而变短了?求九哥解答!!(Ps:仔细看过关于系统时间的数据手册,还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B:
这个问题很简单!
请先看你写的这2句:
#define __RTC_XTAL  (32768UL)
#define __IRC22M    (22118400UL)
发现什么问题没有,就算你把__IRC22M改为__RTC_XTAL,__RTC_XTAL代表的也是32768UL,由于宏定义是不能重复的,编译器只认第一个宏定义,所以就变快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很简单!
请先看你写的这2句:
#define __RTC_XTAL  (32768UL)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好像你理解错了,我说的是把#define __HSI      (__IRC22M)里面的__IRC22M改成__RTC_XTAL,而不是改宏定义里面的,

网友B:
CLKSRC位是SYST_CSR(SysTick控制与状态寄存器)的[2]号位!
1:内核时钟(CPU)时钟用作SysTick的时钟
0:时钟源为内部参考时钟,这里就有5个始终来源可以选,由寄存器CLKSEL0的3~5位即STCLK_S位域决定,见附件图片

网友B:
DrvSYS_Delay函数中,LOAD的值和SystemCoreClock还有US是成正比的,SystemCoreClock越小,LOAD的值也越小,DELAY的时间也越小,对不对?

!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vSYS_Delay函数中,LOAD的值和SystemCoreClock还有US是成正比的,SystemCoreClock越小,LOAD的值也越小, ...

谢谢!初学看程序看得脑袋都短了,竟然把12M和32.768k按频率折成时间来看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