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ID难道可以D到S,也可以S到D吗?

楼主:
液晶一个像素点不能长期工作于某一电压,所以采用每一帧该点上电压正负号翻转一次,现有二个问题不解:
1,场管ID难道可以D到S,也可以S到D吗?书上都说这是场管,或者你们认为有类似于这样的管子吗,可以上下互流。
2,不管是正流还是负流,VG的的开通电压是一样的25-35V.关断是-5V.请高手们有这样控制的管子吗?

网友A(2013-03-03):
1.场管ID难道可以D到S,也可以S到D吗?  既然开通了, 相对于一个小电阻, 那么电流什么方向有啥关系呢?
2. 如果正流, 那么有开通和关闭的情况, 如果是负流, 那么即使关闭了, 电流也可以通过内部体二极管流过.

网友B:
“ 电流也可以通过内部体二极管流过”此话怎讲,有何依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 电流也可以通过内部体二极管流过”此话怎讲,有何依据

功率场管都有一个保护的二极管并联在DS上.
不是功率场管就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功率场管都有一个保护的二极管并联在DS上.
不是功率场管就没有

二极管不是特意做的,是寄生的。

网友E:
MOS管的漏极和源极在结构上是完全对称的,可以互换,只是存在寄生二极管时因该二极管的存在而不能互换。

网友F:
不但MOS管的漏极和源极可对换着用。

连三极管的发射极和集电极都可对换着用!

不过,由于三极管的发射极和集电极,并没有像MOS管在结构上那样完全对称,因此,工作电压较低,放大倍数较小,但好处是工作燥声极低,常用于那些燥声有特殊要求的场合。

网友G:
这是TFT液晶显示原理吧。
当VG为低电平时,d-S两极间夹断,电流是不通的,这里的液晶电容较大,相对于于场管的等效二极管来说可以忽略掉等效二极管的作用,即关断时电容上的电压是保持不变的(无放电回路)。
当VG为高电平时(必须同时大于VR和VCOM):这时夹断区打开,只是D、S两断电位高的那端打开得更宽敞一点,这就相当于在D-S两极是一个电阻从小变大的电阻(电位高端小电阻低端大电阻),试想一下,这个电阻倒过来还不是一样是电阻,只是“大小头”倒过来。
另外这个管子工作在要变电阻区的低电阻区“饱和区”,这个体电阻可以忽略不计的,说电阻是为了说明正负流的问题。
在很多双向电子开关中也是应用场管的这种开关特性的。

网友H:
锂电池保护板最常用的搞法。

网友I:
用体二极管做反向过流是要注意手册中所描述的过载能力的,有时候是要用外加的二极管。

网友J:
引用 网友A:
1.场管ID难道可以D到S,也可以S到D吗?  既然开通了, 相对于一个小电阻, 那么电流什么方向有啥关系呢?
2. 如 ...

请问大侠,
  如果是负流,那么决定其是否开启就是VGD的电压大下了吧?
    多谢啊,MOS管电流方向问题一直有些迷糊,没深入其原理。

网友K:
JFET的可以,MOS的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