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SD卡插拔数据的完整性

楼主(2013-03-03):
我是用SPI模式实现单片机和SD卡通讯的,每1分钟对SD卡进行一次写入,但是因为单片机中有一个200us左右的定时中断,有时候拔出SD卡的时候,插在电脑上显示的乱码,好像是命令或数据没有写完整,不知道是不是定时中断造成的?但是200us的中断基本上不能停止的,各位高人有没有好的解决的方法?

楼主:
有没有人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啊,一起讨论下?好像定时中断中的代码过多这种情况就容易产生。或者有没有可能是拔出SD卡时SD卡中正在操作的文件没有关闭?

楼主:
没人理我啊!

那问一个简单的问题,SD卡正在读写的时候能拔下SD卡吗?
因为拔卡的时候不知道SD卡是否正在读写,这样会造成数据丢失吧,那是不是应该加个指示灯

网友A(2013-05-2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没解决 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