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原理图封装的画法

楼主(2013-03-03):
我看见一个原理图上面画7400芯片与非门,画成4个PART,我怎么没看到电源和地,那个是怎么画,怎么设置的?

网友A:
你在原理图中生成库文件,然后在库中查看这个元器件,左边的管脚列表中就有这两个管脚,双击在属性中去掉隐藏。就懂得怎么来的了。

网友B:
原理生成库,找到哪个7400 打开编辑,你可以看到隐藏的引脚编号,

网友C:
你用的什么画图软件,找一下相应的教程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D:
protel 自带的库文件,有单独的与非门等

网友E:
电压和地都默认为VCC和GND    一般是隐藏的   在画pcb时   会自动连接的   如果在orcad中  你可以右击元器件   再编辑进入   就可以看到隐藏的引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