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9260 bootstrap1.5 移植中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3-03-03):
死在load_nandflash函数中的一个取余运算处, bootstrap1.2 在实验板上运行正常,实验板上的晶振为12MHz,不知道为何会在取余运算处卡主了呢?

网友A:
你直接用bootstrap1.2不就好了

网友B:
把该语句去掉测试一下,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该语句去掉测试一下,是什么情况。

if里面无论写1还是写0 都正常, 一般的取余运算也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该语句去掉测试一下,是什么情况。

去掉该语句,或者if 里面写1还是写0 都是正常的。一般的取余运算也是没有问题的,但在这里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用bootstrap1.2不就好了

搞不明白,用1.2的了

网友B:
是什么处理器?单步跟踪到汇编进去,应该可以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