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152 lcd控制器的配置 求助

楼主(2013-03-03):
哎,刚刚接触stm8l152这款单片机,想用它来点亮段式lcd,大侠指教一下怎样配置STM8L152的lcd控制啊!!!!!

网友A:
看数据手册没?  没看就问的话,别人说什么你都不知道呀,是吧。  等看完了,实践过程中有问题再来吧。 我是这么觉得的。

楼主:
数据手册看了个大概,现在有一个问题啊,把想要显示的一个数送到寄存器的函数,LCD_WriteRAM (LCD_RAMRegister_0,0xXX),这个是往存储器里面写数,但是些什么数,总共有15个存储器,
要往哪一个存储器写,都没搞懂啊,大家帮帮忙啊啊,教教小弟啊,或者有这方面的资料给小弟分享下啊 ,不甚感激啊!!!!

网友A:
大哥,软件都是和硬件配套的,你的LCD有说明吧~ 再看你的MCU和LCD是怎么连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