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做波形采集与回放的一个问题,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3-03-03):
我们老师要我们做个波形采集与回放的系统   说好事同学组队做   但其他几个同学都不管。。。。。
没办法
寒假那几天我用网上的tlc549,tlc5615的质料做了ad,da和at24c04储存的程序(都是复制别人的程序)几个程序都仿真都出结果了
然后把tlc549和tlc5615结合了起来,让输入了波形直接输出来 输出效果还可以   但输入的频率高了输出的波形就失真了  现在不管频率的问题
问题:
如果我输入一个频率为10-500hz,电压峰值4v正弦波,我怎么采集这个正弦波?
我想法是:首先捕获这个正弦波的最大值(4v)和最小值(0v) ,算出两个值的时间差  然后再算出每个周期的采集次数,采集的数据进行储存。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楼主:
嘴笨   我不知道说清楚了没
还是请各位耐心指点
先谢谢了

网友A:
但输入的频率高了输出的波形就失真了

采样速度不够

加快采样速度才是正途,其他都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输入的频率高了输出的波形就失真了

采样速度不够

那频率改变了后怎么采样呢  stc12c5a60s2采样频率只有四个   不会就用最大的那个采样频率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频率改变了后怎么采样呢  stc12c5a60s2采样频率只有四个   不会就用最大的那个采样频率吧? ...

只要保证芯片处理的过来,采样频率越大越好。

不管待采样频率怎么变,总之采样频率越快失真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