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用stlink V2调试STM8,被DC-DC开关电源干扰

楼主(2013-03-03):
用stlink V2调试STM8的时候,被DC-DC开关电源干扰导致不能正常连接芯片,换成线性LDO没问题,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DC-DC的高频干扰。

网友A:
有砖家说开关电源不适合用于单片机电源;不怕死机的例外;
但TI的DSP电源好象是推荐使用TI的开关型的电源,只是一粒电源IC,10多元/粒;

网友B:
加LC电路滤波

楼主(点评):
主要是stlink 被干扰。

网友C:
有这么恐怖吗?调试都连不上,那还能干其他事?

楼主(点评):
是的,同样的电源ULINK调试M3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砖家说开关电源不适合用于单片机电源;不怕死机的例外;
但TI的DSP电源好象是推荐使用TI的开关型的电源,只 ...

砖家要被拍了,这款开关电源在出口的电能表上面大量应用。

网友A:
本来就不好调的,看看数据线有没有问题;USB数据线;

楼主(点评):
只能尽量减小干扰源的影响,同时想办法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砖家要被拍了,这款开关电源在出口的电能表上面大量应用。

只能说明stlink是易被干扰件,如果很好的处理了干扰源和干扰路径,肯定一样能用,所以归根究底还是电源的干扰没虑干净

楼主(点评):
只能想办法减小干扰了,不过stlink 2却是抗干扰能力弱啊。

网友C:
把STLINK 拆了,把里面的1号脚(好像是,反正是电源脚) 接个二极管到VCC上,也可以把USB 的5V加二级管到VCC上,下载程序的时候就不要外部供电了,不过不能提供大电流

网友A:
我用这些调试的时候,早年用JTAG调NXP的LPCXXX,ADS环境;非常稳定,速度也很快;
后来用ST的;ST_LINK;无论是STM32F还是STM8;经常遇到调试器找不到的现象;重新插拔一个USB接口和开发板的接口,能恢复正常;(也有可能是接口接触不良);
有人说和USB数据线的质量有关;反正我用的都是最便宜的普通的USB线;线好些是否可以少些麻烦不知道;
当然出错的机率并不大;好几天有可能遇到一次二次;

楼主(点评):
哦,看样子还真得换好点的线,先不管效果如何。至少能在稳定性方面有点保证吧。

网友D(2013-04-08):
也可能是PCB布线的问题,我一直用 DCDC 做cpu的主供电,楼主可以考虑试试我做的 STLINK。。。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9254547006

网友E:
说开关电源不能用于单片机, 这说法错误. 我用几毛钱的开关电源芯片都没问题. 干扰是有的, 没到影响MCU运行的地步. PCB单元顺序很重要.

网友F:
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开关电源会影响到调试器!
  还有一个适应的方案,较调试器到设备的线、及USB线变短!!!

楼主(点评):
目前只能先这样干啊!

网友F:
但不能解决全部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