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 急需解答!!!

楼主(2013-03-04):
在Debug时,出现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1135 @ 0x0)
The emulator reported an error. Confirm emulator configuration and connections, reset the emulator,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5.0.872.0)

我想问一下如何解决此问题!!!

此问题是系统问题吗???

网友A:
这个主要就是告诉你硬件连接的问题的,需要重现检查下你的连接是否正常的

网友A:
当然啦,有时候你用万用表的去测量下载口的连接是否OK,有时会给你报OK的

网友A:
但是一旦目标板跟你的仿真器连接后,尤其是你自己定的目标板上的接口的,一定要保证接口处的连接没有问题的,这个问题一般多参照开发板的接口设计的

网友B:
可以把软件闭关以后重新连接一下,看看能否连接成功

网友C(2013-07-25):
你的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解决了吗,就解释啊!我的qq:904752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