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爬电距离

楼主(2013-03-04):
UL标准中 对buck电源的爬电距离有何要求呢?

网友A:
针对所有的电源 不是只针对buck

我知道IEC的  IEC60664-1 2007

网友B:
爬电距离是啥子意思,不了解,还能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对所有的电源 不是只针对buck

我知道IEC的  IEC60664-1 2007

请教下 1,.UL认证中的PCB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只是针对产品的电源部分对么?还需要考虑其他的控制部分电路么?

还望您指教

网友A:
应该是针对所有的。

控制电路也是电气的啊,只是现在都叫电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针对所有的。

控制电路也是电气的啊,只是现在都叫电子

L在顶层 N在底层,他们的走线可以再不同层面交叉步?对认证有无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L在顶层 N在底层,他们的走线可以再不同层面交叉步?对认证有无影响?

为什么要那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那么做?

地方太小 走不开了。只能一个从顶层走 一个从底层走

网友C:
为什么要那么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爬电距离是啥子意思,不了解,还能解释一下

爬电距离Creepage Distance  测量仪[1]
沿绝缘表面测得的两个导电零部件之间或导电零部件与设备防护界面之间的最短距离。在不同的使用情况下,由于导体周围的绝缘材料被电极化,导致绝缘材料呈现带电现象,此带电区的半径即为爬电距离。两个导电部件之间,或一个导电部件与设备及易接触表面之间沿绝缘材料表面测量的最短空间距离.沿绝缘表面放电的距离即泄漏距离也称爬电距离,简称爬距。

网友E:
呵呵   安规认证这一块是一门重头戏   呵呵   我们在做产品出口时   必须要过安规认证   否则产品就是不合格   呵呵   这个需要好好熟悉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地方太小 走不开了。只能一个从顶层走 一个从底层走

那为什么不先走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爬电距离Creepage Distance  测量仪[1]
沿绝缘表面测得的两个导电零部件之间或导电零部件与设备防护界面 ...

:)

楼主:
引用 网友F: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斑竹请教您个问题。

L与N之间是220V交流电,A与B之间是否需要考虑爬电距离?A与C或者 A与D之间是否需要考虑爬电距离?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理解!

:)

网友G:
L,N一般保险之前大于2.5mm,保险之后可不做要求
AB,CD一般大于6.4mm,开槽也要保证4mm;
如果整个PCB只是整机的一部分,在整机内部,控制部分正常工作期间人接触不到,爬电距离也没那么严格

楼主:
引用 网友G:
L,N一般保险之前大于2.5mm,保险之后可不做要求
AB,CD一般大于6.4mm,开槽也要保证4mm;
如果整个PCB只是 ...

我们没有保险,L与N进来以后,之间接的压敏,然后是共模电感,然后是输出12V的电源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G:
L,N一般保险之前大于2.5mm,保险之后可不做要求
AB,CD一般大于6.4mm,开槽也要保证4mm;
如果整个PCB只是 ...

网友I(2013-05-19):
爬电电压相关资料啊

网友J:
不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