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在关RXNE的情况下,继续收数据STM32会挂掉

楼主(2013-03-04):
1、 需要暂时关USART中断,使用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DISABLE); 配置RXNE为关。 然后串口继续有数据发过来。
2、在INT接收函数里面会进ORE溢出中断:
          if ( USART_GetFlagStatus ( USART3, USART_FLAG_ORE ) != RESET )
        {
            USART_ReceiveData ( USART3 );
         }

3、但是如果数据很频繁的话,STM32直接挂掉,会进HardFaultException异常。
      HardFaultException
              B       HardFaultException

已经确定了问题所在,如果注释掉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DISABLE);的话,就不会出此问题。
但是如果数据不频繁的话,就不会进HardFaultException。请高手指导下!!!!

网友A:
如果不用中断函数,就需要在其它地方判断数据接收情况,至少在有数据的时候,读取并清标志还是有必要的。会出现上面的问题很正常。至少告诉你,系统需要完善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用中断函数,就需要在其它地方判断数据接收情况,至少在有数据的时候,读取并清标志还是有必要的。会 ...

这。。。。 不正常吧, 我已经清了ORE中断了 , 怎么还会产生硬件错误呢?

网友B:
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你可以跟踪下HardFaultException,看下寄存器,查看下是什么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你可以跟踪下HardFaultException,看下寄存器,查看下是什么错误! ...

这个怎么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