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流电阻的求法?

楼主(2013-03-04):
本人菜鸟,想问一点最基本的东西,困惑我很久了:再求芯片限流电阻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认为芯片引脚的电压为零呢?如果不是,应该是多少?感激不尽。。。

网友A:
看手册芯片的输出和灌入电流最大值,

网友B:
楼主要多看看DATASHEET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多看看DATASHEET哦

我正在看,但是有时候很多数据都不知道是干啥的,所以才会感到很迷惑。顺便想问下:我看手册上说输出0或者1时电流不一样,二者怎么区别,选定电流范围时应该怎么看?谢谢

网友B:
:L0的时候,芯片的引脚是低电平,1的时候是高电平,引脚的电压不一样,所以电流也不一样。
主要看芯片的输入和输出电流的最大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0的时候,芯片的引脚是低电平,1的时候是高电平,引脚的电压不一样,所以电流也不一样。
主要看芯片的输 ...

哦 知道了这次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