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图中运放正负端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3-03-04):
求教图中运放正负端电容的作用?此电路引用负反馈实现什么?

网友A:
一个电压跟随器, 想必是加快运放的动态响应能力的.
不过我不赞成这样用

网友B:
TIP31C不是一BJT?是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压跟随器, 想必是加快运放的动态响应能力的.
不过我不赞成这样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压跟随器, 想必是加快运放的动态响应能力的.
不过我不赞成这样用

输出不等于输入啊?怎么跟随呢?

另请教下 这个是引入电流串联负反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P31C不是一BJT?是MOSFET?

MOS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不等于输入啊?怎么跟随呢?

另请教下 这个是引入电流串联负反馈么? ...

TIP31C 是三极管的型号!
这个电路, R12 是个取样电阻. 检测电机电流
R7,8,13 构成电流设定网络. 以控制电机电流.

网友C:
对于这个电路,我谈谈我得看法:
其实这算是一个电机启动与过流保护电路,324作比较器用。
一、324的12脚电位是0.238V,上电后,电机工作,正常13脚电位不会超过12脚的0.238V,当电流过大时R12上的电压超过12脚电位时,运放翻转,mos管截止,电路保护;
二、5.1V稳压管是为了降压从而启动mos管,不至于使mos的栅极电压太高;
三、C4电容的作用是为了电机上电瞬间缓慢启动用的,当上电瞬间R13、C4、R12组成充电路径,实现电机的启动过程。

网友D:
不太懂 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太懂 来学习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这个电路,我谈谈我得看法:
其实这算是一个电机启动与过流保护电路,324作比较器用。
一、324的12脚电 ...

;P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P31C 是三极管的型号!
这个电路, R12 是个取样电阻. 检测电机电流
R7,8,13 构成电流设定网络. 以控制电 ...

:)

网友E:
1 电路结构:电阻分压->电压跟随->功率三极管增加驱动能力->采样电阻采样电流->反馈实现恒流控制
2 LM324工作在负反馈情况下,是作为放大使用,不是比较器。
3 TIP31C 是NPN功率三极管,不是MOS
4 电容的作用可能是为了做高频滤波、抑制噪声,但是不建议这么做,这么做对运放的带宽有影响,可能会引起电路不稳定,振铃或者震荡。
5 这个电路应该不是最初设计出来就这样,一般都是实验出来的,实际工程需要。

网友F:
同意楼15楼。

“ 2 LM324工作在负反馈情况下,是作为放大使用,不是比较器。”-----------是为了恒流还是过流保护,要看电机正常运行时的电流大小。

网友G:
典型的运放恒流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意楼15楼。

“ 2 LM324工作在负反馈情况下,是作为放大使用,不是比较器。”-----------是为了恒流还是 ...

2 LM324工作在负反馈情况下,是作为放大使用,不是比较器。”-----------是为了恒流还是过流保护,要看电机正常运行时的电流大小。

空转17ma  阻转300ma 。分析下

网友H:
楼上的,你直接把"能真正理解原理的人,几乎没有"或"目前只有我懂这个"写在签名档里多省事,每个帖子都要说一遍多累多麻烦啊。

你说你是1920年生人,但我估计你是20来岁小伙子,咱们来视频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上的,你直接把"能真正理解原理的人,几乎没有"或"目前只有我懂这个"写在签名档里多省事,每个帖子都 ...

先有真佛显身 后来天神下凡;P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上的,你直接把"能真正理解原理的人,几乎没有"或"目前只有我懂这个"写在签名档里多省事,每个帖子都 ...

;P

网友J:
一般对欠补偿运放,在正负端接RC串联,很少直接减R,直接接C吧,通过RC可降低环路增益,增大稳定性,但会增大增益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