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好心人。。。Lcd12864液晶显示

楼主(2013-03-04):
毕设用Freescale MC9S12XET256板子做一个LCD液晶显示屏,找不到任何参考资料,有没有大神给个思路或者给个简单的程序让我参考一下,显示什么都可以。主要是思路~

网友A(2013-04-15):
很简单啊,首先你要搞清楚单片机和LCD是用什么总线通信的(也可以并行),我估计是SPI,以前用过,忘了现在。
如果是SPI,那可以先了解SPI,然后再看看单片机SPI模块,最后尝试让单片机和LCD通信就行了,网上很多资料的。

网友B:
如果你要实例的话,推荐一本书给你《Freescale 系列单片机常用模块与综合系统设计实例精讲》;里面有丰富的实力,当然包含两个LCD实例

楼主:
谢谢~我就在用那本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首先你要搞清楚单片机和LCD是用什么总线通信的(也可以并行),我估计是SPI,以前用过,忘了现在 ...

谢谢~我那个是通过普通io口控制的~十分感谢~

网友C(2013-06-14):
找一个12864的程序例子,然后移植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