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未来模拟电源及数字电源的发展格局会是怎样?

楼主(2013-03-04):
   数字电源作为新兴技术会逐步占领模拟电源的市场,但其会不会完全替代模拟电源市场呢?未来电源行业是发展会不会发展为以数字电源占领主导地位呢?大家讨论一下

PS:数字电源相对于模拟电源来说,数字电源利用MCU进行数字反馈,使部分参数的调整不再依赖硬件,只需对软件进行再配置,从而简化了电源的生产,相对模拟电源来说会更加灵活,但同时数字电源工作时它自身也需要电源,这个电源由谁提供?如何提供?

网友A:
大功率一定是这样,现在高端一点的都是数字控制了。中小功率微功率暂时还不会。

网友B:
决定数字电源能否战胜模拟电源的关键因素在于IC厂家。

但我认为数字电源在未来的5年内还不能完全替代模拟电源,客户一般的项目都是经过长期的设计验证,要替代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其次很多数字电源本身集成度太高,在一些特殊领域,如EMI要求较高的领域仍然还是需要外加电路实现,而且外围电路要复杂许多,多以很多工程师会更加倾向于采用模拟电源。再次数字电源本身的可靠性有待验证,因为有些时候,你可能需要一些特殊的电压或者输出,数字电源虽然可以调节,但一旦出现问题,几乎是毁灭性的。

所以,我认为,数字电源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C:
模拟电源在一些领域,数字电源很难取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决定数字电源能否战胜模拟电源的关键因素在于IC厂家。

但我认为数字电源在未来的5年内还不能完全替代模拟 ...

我个人也认为,虽然数字电源作为新兴技术会逐步发展,但其不能完全取代模拟电源,就像在30年前,模拟开关电源已取代了线性电源的大部分应用,但线性电源仍在发展,还在大量使用。

而目前数字电源的技术及可靠性还需要验证,其实将模拟及数字,硬件软件相结合的设计,在技术融合上还待考证

网友D:
楼上说的对啊,ROYER电路五六十年以前的了,现在都还没淘汰,要淘汰一项技术,一种电路,谈何容易啊
只能说是后续新兴技术的蓬勃发展

网友B:
从现在科技的发展情况看,我认为云电源是完全有可能出现的!

所谓云电源,其实就是智能电源,它能够将电源运行的参数,像开关频率,热应力,温度等通过集中器传输到某个控制中心,这样可以很方便的让系统查询每一款电源的运行情况。它不一定是全部数字化的电路,它最关键的一个部件是具备传输和存储功能的的收发器,当然这只是个人猜想,最终还是看市场端的反应,这样的日子估计还很遥远!

网友E:
电源也远程监控了 强大 电源屏 有可能这样做吧

网友F:
对数字电源不甚了解,楼主可以上传点相关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