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设计求教

楼主(2013-03-04):
最近想做一测量系统,ARM7系统,用TF卡做测量数据的存储。读取数据设想:一是将TF卡取出,用读卡器在电脑上读取;二是TF卡不取出,用USB数据线连接电脑读取。就第二种方式请教有什么好的方式实现吗?用硬件方式实现,对TF卡不做文件系统。

网友A:
TF卡不做文件系统第一种方法电脑能识别吗?
arm7不能直接支持USB通讯,要采用USB接口芯片连接电脑

网友B:
TF卡不做文件系统第一种方法电脑能识别吗?  不能.
二是TF卡不取出,用USB数据线连接电脑读取。第二种方式请教有什么好的方式实现吗?  我觉得还是用第一种方法吧, 原因是有那么的现成的方案供参考.

网友C:
两种方法都要文件系统吧,第一种方法要在电脑上读卡,肯定要文件系统吧,第二种方法要用USB实现一个大容量存储器硬件

网友D:
首先,文件系统应该具备,设计应该考虑兼容性。对于没有USB资源简单和PC互连的办法最简单的是借助USB-串口桥片,至少ARM平台上是有串口资源的,即使没有,模拟串口资源也比实现USB的成本更低。

楼主:
恩 ,谢谢大家。
我所说的文件系统是:上位PC机要读取TF里面的数据时,PC通过usb总线先到ARM,通过ARM再到TF卡。
现在我想做的是:PC机读取TF卡内容时,不经过ARM,直接操作TF卡。PC机用USB总线通过读卡芯片连接TF卡,硬件设计上有什么比较好的切换方法。

硬件设计思想:TF卡直接连接ARM,同时通过切换电路可以连接PC机以便不取出TF卡(用读卡器读数据到PC)也不用文件系统(通过ARM到PC)直接用PC机读取TF卡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