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builder 求助!

楼主(2013-03-04):
我用的是DSP builder 11  。 当我在simulink 下仿真成功后,想导出HDL 文件,发现 testbench 怎么自动生成呢? 应该是个tcl文件 才对,但是我怎么也找不到。11.0和9.0 有点出入,找不到勾选testbench 的选项了! 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
自己顶一个,通过阅读11.0的手册 知道了要拖进一个testbench 模块  但是 当我执行 tb_sinwave.tcl   时候  Modelsim 就自动关闭了! 是不是仿真时间没有设置好呢?我看地下状态栏最后输出的是 0ps 1ns

网友A:
对这个不熟悉。查一下testbench的东西,当然也有可能是Modelsim**不完全

网友B:
有点奇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点奇怪

你也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看出来了?

折腾了一晚上,搞定了! 是软件版本的问题! DSPbuilder11.0要配套Modelsim SE 6.5或6.6的版本,而我用的是6.3的 , 一定要匹配对才行。当时只匹配了Matlab 和 Quartus,Modelsim 没有注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折腾了一晚上,搞定了! 是软件版本的问题! DSPbuilder11.0要配套Modelsim SE 6.5或6.6的版本,而我用的 ...

结帖,给我分数吧。我就看出来是软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帖,给我分数吧。我就看出来是软件的问题

好吧 给你吧,无论有人理不理我,你总是给我回复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