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通道切换

楼主(2013-03-04):
请问用模拟开关做通道选择,然后进行A/D转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程序编写时,在通道切换过程中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谢谢!

网友A:
注意切换频率和你的实际采样频率
另外注意开关压降
多次采样求平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切换频率和你的实际采样频率
另外注意开关压降
多次采样求平均

多谢。请问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前2点呢?

网友B:
所谓的开关压降是指模拟开关内阻的影响,如果信号源内阻较高,信号经过模拟开关后的幅值就会明显减小,AD值自然也相应减小,应对这种情况可以在模拟开关前加一级跟随器。
关于通道切换,主要是注意切换速度不能太快,须在每个通道选通后保持适当时间以保证采样率的有效性,特别是对于频率信号,另外切换速度也不能高于模拟开关本身的动作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的开关压降是指模拟开关内阻的影响,如果信号源内阻较高,信号经过模拟开关后的幅值就会明显减小,AD值 ...

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