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频率测量

楼主:
在做一个信号处理时,

要求出信号中叠加在三角波中的信号。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试过用微分电路,但是因为调制信号会取不同的频率,所以微分电路不好调节。
只要求出上升下降沿的信号个数即可。
谢谢了

网友A(2013-03-04):
如果是频率差很大的话直接微分就好了
如果频率差不大,三角波又比较稳定的话,可以弄个同步的三角波发生器,适应幅度为与输入等幅,检测差值就好了
或者直接用软件处理,得到三角波的相位,幅值等参数从结果中减去一个三角波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频率差很大的话直接微分就好了
如果频率差不大,三角波又比较稳定的话,可以弄个同步的三角波发生器 ...

谢谢你的回答。是这样的,三角波可能会受外界干扰,所以差值的话有点太理想话。老师的意思是最好用硬件来实现,速度会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