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ART1发送问题

楼主(2013-03-04):
大家好,我有个事情弄了几天也没弄明白,在我的程序里面我用串口输出信息给计算机,我在外部中断和systick服务函数里面调用串口发送函数都好用,但是在主程序里面却无法发送好像程序没有回到主函数一样,还有一个更奇怪的现象就是,我必须在systick里面调用串口发送,否则在外部中断也无法发送串口数据。以下是我的部分代码:
main()
{
    u16 i,j,q=0x00;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Clear FLAG Bit,if not first Data bit will be lost*/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USART_ClearFlag(USART2, USART_FLAG_TC);
    RCC_Configuration() ;

// Time_Configuartion();
    GPIO_Configuration();
    Exti_Configuartion();
    NVIC_Configuration();
    UART_Configuartion();
    SysTick_Configuration();

//  BUffer_DAQ_Data=Average_Data;
//  USART_SendData(USART1, 0xaa);
  /* Infinite loop */
     while(1)
    {
         for(j=0;j<10;j++)
         {
              for(i=0;i<0xfff;i++)        q=0xff;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SET)
         {
              USART_SendData(USART1, 0xee);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RESET)/*等待发送完成*/
         {;}
    }
}
//==========================================================
void UART_Configuartion(void)
{
/* USART1 and USART2 configured as follow:
        - BaudRate = 9600 baud
        - Word Length = 8 Bits
        - One Stop Bit
        - No parity
        - 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
        -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ifdef USART1_OnOff
    /*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 //设定传输速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Data 8Bit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stop 1bit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不用流量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使用接受和发送功能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初始化UART1
    USART_Cmd(USART1, ENABLE);//Enable USART1
    /*Enable the USART1 Rx,Tx Interrupt*/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endif

    #ifdef USART2_OnOff
    /*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设置波特率为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设置数据位为8*/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设置停止位为1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奇偶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流控*/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发送和接收*/
    USART_Cmd(USART2, ENABLE);//Enable USART2
    /*Enable the USART2 Rx,Tx Interrupt*/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XE, DISABLE);
    #endif
}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6) != RESET) //检测制定的EXTI线路触发请求是否发生
    {
/********************************Read Input Data Value******************************/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5))        Collect_Data |= Collect_Data_Bit[ident1];

        ident1++ ;
        USART_SendData(USART1, 0xaa);
//-----------------------------------------------------------------------------------
        SysTick_CounterCmd(SysTick_Counter_Clear);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6);//清外部中断6
    }
}
void SysTickHandler(void)
{
    if(ident1 == 24)
    {
         Array_USART2_RTx[BUffer_USART2_Rx]=Data_INput_Processing(Collect_Data);
         BUffer_USART2_Rx++;
         BUffer_USART2_Rx &= 0x3f;
        //===========================================================
        //===========================================================
    }
    USART_SendData(USART1, 0xbb);
    ident1=0x00;
}

网友A:
TXE is means transmit data register empty interrupt , if you generate the Systick interrupt every 1mS, this interrupt will  never been generated .

网友B:
mark下, 楼主先看看官方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