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怎么编辑元件库中的元件?我怎么无法操作,如图:

楼主(2013-03-04):
EDIT为灰色,无法点击。

楼主:
或者可以这么说,怎么样查看各个封装的具体信息,如间距,焊盘大小,在PROTEL中是很方便查看了。

楼主:
这个问题已解决,下一个问题是一个封装中有很多焊盘,我如何一次批量修改其位置,在PROTEL99中用GLOBAL很容易做到,在PADS中未看到有类似功能,只能一个一个修改吗?

网友A:
如果楼主只是修改位置的话,选中你需要修改的焊盘,修改属性坐标即可。可以批量修改。

网友B:
先选中需要修改的所有焊盘(这个你知道怎么全选的),然后右击点击properties-pad stack,将焊盘改为你需要的大小,然后在preview前面的方框打钩,这样就可以全部改动了。

网友C(2015-09-22):
引用 楼主:
或者可以这么说,怎么样查看各个封装的具体信息,如间距,焊盘大小,在PROTEL中是很方便查看了。 ...

大哥,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