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热敏电阻测温,通过AD转换,请问怎么接电路

楼主(2013-03-04):
(无正文)

网友A:
热敏电阻有一个电阻直接并联,限制最大电阻阻值,之后就与一只电阻分压,电压送AD检测;优点是电路简单、可靠;缺点是测温范围较窄。
再就是用运放之类的进行线性处理后送AD,优点是量程范围宽,缺点是电路复杂,成本高,几乎没有什么意义。
热敏电阻本身精度限制,不可能做出太准地表,即使当时准了,年漂移量也够受的;一般精度的话,问题不大

网友B:
NTC和一个固定电阻分压,分压值送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