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凌AM335X开发板资料收集可下载

楼主(2013-03-04):
从去年起TI就主推AM335x系列的处理器,和其他坛友一样,曾被5美元的价格吸引着,后来也发现价格上有种被忽悠的感觉。不过只就芯片而言,AM335x还是不错的。昨天整了套飞凌AM335x开发板,先把光盘资料发上来,让打算了解AM335x的朋友们有个了解。

资料下载

网友A:
论坛正在团购ti的.你不买原装的买个山寨的...

网友B:
原装的资料貌似不如从芯片代理或开发板公司买的多。

网友B:
这里有AM335x的软件资料:
重要说明文本:http://dl.vmall.com/c0bywvaemh
ramdisk.gz:http://dl.vmall.com/c02ndsbm8f
uImage:http://dl.vmall.com/c0v7uzrgoz
MLO:http://dl.vmall.com/c0msb1ippk
u-boot.img:http://dl.vmall.com/c0f7htgs3d
u-boot-2011.09-forlinx.tar.gz:http://dl.vmall.com/c0xpfdqae0
linux-3.2.0-forlinx.tar.gz:http://dl.vmall.com/c0c4uc68ra
pointercal:http://dl.vmall.com/c0b3bhbscy
PinMuxUtility_02_04_01_00.zip:http://dl.vmall.com/c0it102gqt

网友C:
多谢共享,好象不是很齐全呢,

网友D:
不错。谢谢共享。 需要设计AM335x  系列PCB可以联系我们 :lol

网友E(2013-05-22):
有没有CE的资料呢

网友F(2013-11-06):
CPU: ARM Cortex A8,1GHz            AM335X系列
内存: 512MB DDR3NAND:512MB存储器:
uSD卡,最大支持32GB
显示:8 英寸,1024*768;
触摸:四线电阻触摸.RS232:2路光耦隔离
RS485:  2 路光耦隔离
CAN :  1 路光耦隔离
LAN:   1 路,100M
USB:      4路USB 2.0接口,其中: 3 路USB HOST,1路 USB OTG,可根据用户需求配置为HOST 或者SLAVE。
GPIO:    4 路输入,4 路输出,,光耦隔离.
音频:自带2W扬声器,标准3.5mm 音频输入/输出接口
3G模块:  可安装WCDMA+GPS 模块(默认未安装)
电源输入:  直流6~42V.
工作温度:-30°C ~ 70°C
尺寸: 200*145*25mm,8个定位孔。

支持操作系统:
1、Android 4.1;
2、Linux(TI DVSDK);
3、Windows CE 6.0;
4、Windows Embedded Compact  7.0

  北京芯普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chipsee.com/

网友G(2013-12-25):
linux-3.2.0-forlinx这个文件怎么打开

网友H(2014-04-08):
请问:am3352的i2c怎么配置?
加载模块时出现Unhandle fault:external abort on non-linefetch ,怎么解决呢

网友I(2017-04-04):
什么时候的贴

网友J(2017-05-29):
你好 我用AM335x  SD卡启动时 没有反应 什么也没输出  拔掉SD卡 打印CCC......  不知道大神可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