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模块电源产品,容性负载越大越好吗? 有什么影响不?

楼主(2013-03-04):
不明白,有人告诉我说越大越好,有人告诉我说不一定的, 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A:
对于模块本身而言,应该会影响启动。但是对于整个系统, 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B:
带的容性负载越大,产品启动瞬间需要向后级提供的能量就越大,就需要模块以最大占空比(PWM不会超过产品本身RT、CT设置的最大占空比;而RCC的就会很大,带容性能力很强)工作的时间越长,输入功率回路承受的电流会比正常工作时大很多(开关管的最大额定电流余量要足够),也对变压器设计要求很高(变压器不能饱和),因此追求容性负载能力对电源的设计难度会高很多,也会牺牲一些其他的重要指标(如启动电流)去满足大的容性负载,所以一般不推荐客户去接很大的滤波电容,因为电源的输出纹波和噪声已经做得很小了,当然特殊应用除外。

网友C:
是的, 所以开关电源对输出电容最大值也是有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的容性负载越大,产品启动瞬间需要向后级提供的能量就越大,就需要模块以最大占空比(PWM不会超过产品本 ...

看了大侠的回复,有感遇到了专家,再弱弱的问一句,产品带容性负载大的好处,大侠可否帮忙再赐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大侠的回复,有感遇到了专家,再弱弱的问一句,产品带容性负载大的好处,大侠可否帮忙再赐教? ...

大滤波电容在电路中主要起滤波作用
滤波分为输入滤波和输出滤波,输入滤波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减少前级供电电源给本开关电源带来的干扰,另一方面是EMC方面的需求(主要方面),减少本电源对前级或与本电源并联的其他电源的干扰,但是,如果前级是开关电源,如AC-DC的电源,并且同时给2个甚至3个以上的DC-DC电源供电(工业控制系统中常见),那么这些输入的滤波电容对前级AC-DC电源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所以容性负载能力是根据客户的需求来的,印象中好像行业也没有标准(主要是竞争对手之间的相互比拼),一般出了问题硬要让客户把这些滤波电容去掉,可能他们就会觉得我们产品的性能略差,一旦找到别人家的或国外的电源可以带起来的,一般也就直接替代了;输出滤波一般是解决纹波大的问题的,如金升阳公司的S,CS和CKS封装的产品,输出非π型滤波,可能纹波就会很大了,这时也是适当推荐客户使用合适的滤波电容。

偶尔也会有客户突发奇想的想用电容来做掉电保护的,想在输出接个几法拉的大电容,当电源断电,但是还是希望输出电容能够维持几秒钟的时间供单片机保存数据的,这种就非常少了。

网友D:
输出容性负载能起到滤波、抑制干扰的作用,但是一般所说的容性负载指的都是点解电容,这种电容对滤波效果远没有陶瓷电容好。但若要求电源输出端有快速的响应,这需要开关电源有较强的带容性负载的能力,并且有好的稳定性能。
容性负载和过流保护关系:容性负载越大,过流保护点就越高
容性负载越大,起机时间(输出电压上升时间)变长,电容达到一定程度,产品就开不了机

所以容性负载并不是越大越好!

网友E:
楼上的解释适合很适用,关键在于很好理解!

不过,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每个人的系统环境不一样,对于电源本身的带载要求也就不一样,所以要想一款产品通吃天下是不可能的。

楼主:
以前一直不怎么明白,云里雾里的,这个好了,谢谢各位啦~

网友D:
一个产品满足越多的要求就意味着产品成本增加?如何保证成本的同时满足市场?个人认为只有找到具体的差异化市场在哪里,根据不同的客户群,对产品稍作修改,做出满足不同客户需求的不同产品,满足其关键需求就好了!但是这里又迎来另一个问题,产品的管理成本必定增高。所以还是一句话,找到平衡,折衷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