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板固定

楼主(2013-03-04):
根据机箱做了个控制器 具体结构是一块底板 别的板子插底板上
本来想通过两边的PCB卡槽(原机箱附带的可以拆卸的)固定线路板 现在发现卡槽易断(是卡槽的两边的有个与机箱的固定脚易断) 而且安装的时候较为繁琐 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介绍
现在有个想法是在线路板的另一端(还有一端是插底板上)有端子 通过端子去固定 不知道有没这种固定用的端子 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A:
一般都是用导轨安装固定的,导轨是有差异的,可以用质量好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用导轨安装固定的,导轨是有差异的,可以用质量好一些的

本来也是想用导轨安装固定的 一个是质量 还有一个安装不方便 因为机箱是标准的3U机箱 所有导轨都是那种需要自行安装的 像5块板子 就需要10个导轨 安装比较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也是想用导轨安装固定的 一个是质量 还有一个安装不方便 因为机箱是标准的3U机箱 所有导轨都是那种需 ...

这些可以让生产厂家做好,机箱结构的导轨都是这样的

网友A:
使用起来比较方便,易拆卸更换!

网友B:
标准的导轨+把手+面板

贵是贵了点,但是方便啊

网友A:
只有单板系统不采用机箱结构,大部分都是这种机箱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的导轨+把手+面板

贵是贵了点,但是方便啊

麻烦想再问下 从面板入手 有没什么方案的 比如说如何固定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单板系统不采用机箱结构,大部分都是这种机箱结构

没办法 之前做的一大块单板 后来老板要换机箱 蛋疼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想再问下 从面板入手 有没什么方案的 比如说如何固定PCB

你看一下标准的设计(这些都是前人设计的精华),然后山寨一个呗。

网友C:
去电子市场转转,看看别人的机箱设计,学习一下好的点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办法 之前做的一大块单板 后来老板要换机箱 蛋疼啊

机箱结构容易插拔板子,易于对故障的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