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把这个杂波滤掉?

楼主:
锯齿波上叠加了一个杂波,有什么好办法滤掉?能用数字滤波吗?模拟滤波应该怎么搞?波形都成这样了,斜率和峰值怎么求?
这个是放大后的波形

这个是叠加上去的杂波,有什么好办法滤掉?

网友A(2013-03-04):
锯齿波本身含有丰富的谐波成分,滤波后会对锯齿波的固有谐波成分产生影响。建议还是从噪声源头治理为好。

楼主:
ls,用硬件没办法,用软件算法也没办法么?

网友B:
可以用精度高的差分电路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精度高的差分电路嘛!

就是用的差分电路,仪表运放放大10倍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用的差分电路,仪表运放放大10倍啊

那就采用软件算法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