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SC 延时程序delay_ms( ) 定时器中断之疑问

楼主(2013-03-04):
为何 CCSC 编译器 延时程序delay_ms( ) 对定时器中断响应频率会有影响?
定时器1的配置参数保持不变
如果不调用delay_ms(1000),定时器1中断响应频率正常;
但一旦调用delay_ms(1000,定时器1中断响应频率大大降低。
芯片PIC16F877A
求教?

网友A:
自己打开那个库函数检查其中是否有关闭中断等代码。

网友B:
CCSC是不支持查看原函数的 所以你只能去踩 然后向办法去求助 但直接查看时没什么希望了

楼主:
楼上的你好,感谢你的实践。
我自己写了一个延迟函数,的确也会影响,说明库函数中没有影响中断的语句。
我再按你的意思去分析一番。

网友B:
猜测你定时中断内调用delay_ms()函数了吧
延时时间太长  影响中断函数了

网友C:
可以看里面的代码,你打开lst 文件。不行的话,你把hex文件灌进mplab中,可以找得到那段代码的。

按理说应该是使用软件延时,不会去开关中断。还是查查代码吧。

网友D:
是中断里的一些数据处理要到主循环里再处理导致的吧,主循环延迟了,当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