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控制lm317?

楼主(2013-03-04):
就是这个从0V起调的电路,加在运放后面,用单片机控制DA,通过lm358放大信号,然后控制lm317输出,怎么控制lm317?可以指导一下吗?各位大大?在线等。

楼主:
知道的可以指导一下菜鸟吗?

楼主:
各位高手,请支一下招!

楼主:
有人在吗?可以无偿指导一下吗?

楼主:
单片机控制lm317  那位大哥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用da产生一个-1。25v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a产生一个-1。25v即可

可以详细一点吗?  还有我想用单片机控制lm317,是不是运放的输出接lm317的接地端?我是菜鸟,不懂,麻烦希望可以详细解答一下。

网友B:
网上有个单片机控制LM317的,你找看看

网友C:
都用到单片机 DA 和LM358了,干脆就不用317吧,改用个开关电源,呵呵呵

网友C:
省了DA和LM358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省了DA和LM358

单片机是一定要用到的,这个是要求,我想过用大功率的三极管,但是怕用不好,控制不好参数的选择,用lm317比较直接,就是在0起这里有问题,可以指教一下吗?在ADJ那个脚接入负1.25v,然后也是在ADJ这里接DA控制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是一定要用到的,这个是要求,我想过用大功率的三极管,但是怕用不好,控制不好参数的选择,用lm31 ...

我也没这样的用过LM317,感觉这样用的有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