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P的REFCLK极性

楼主(2013-03-04):
我设计板卡的时候,把GTP的REFCLK正负极性连反了,有解决的办法吗?可以通过内部设置吗?

网友A:
有一个原语,你查一下,我忘记是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原语,你查一下,我忘记是什么了

我查了手册上的内容,但是只有说把RX和TX的极性转换的,没有说过时钟线的

网友B:
顺便问一下差分时钟极性接反就一定不能用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查了手册上的内容,但是只有说把RX和TX的极性转换的,没有说过时钟线的 ...

肯定有,你好好查一下。ibufgX忘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一下差分时钟极性接反就一定不能用了吗?

嗯,看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看什么情况。

这个原语我记得,意思是我这种 rocketIO GTP 时钟差分线,极性错误还能用是吗?

网友C:
根据我都收发器的了解,参考时钟的极性无关紧要,时钟的精度、抖动合格就行,不要求相位。很多收起器的RX,TX的PN极性都可以调换,有效芯片还是自适应的呢,所以不用担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根据我都收发器的了解,参考时钟的极性无关紧要,时钟的精度、抖动合格就行,不要求相位。很多收起器的RX,T ...

:)这个我不敢说。

如果可以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不敢说。

如果可以就可以。

为什么不敢说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敢说呢

不是官方的说法,我不能乱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