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atmega162串口发送 必须加延时

楼主(2013-03-04):
之前为 89c4051单片机与单片机B相连。  有两个线相连,一个是SBUSY,若SBUSY=1,表示单片机B忙,拒绝接受数据。反之,可以接受。另一个是SDATA,4051用来向单片机B发送数据。
void SCISend(INT8U Data)
{
        SBUSY = 1;
        while(SBUSY);
        SBUFF=Data;
        while(!TI);
        TI=0;
}

现在换成atmeag162,
                            //PORTC.0相当于SBUSY线。
void SCISend(unsigned char send_data)
{
    while(PINC&0x01);
    delay_us(500);
    while(PINC&0x01);                    //检测PINC.0为高还是地电平。
    delay_us(500);
    while(PINC&0x01);
    delay_us(500);
    while(PINC&0x01);

    while(!(UCSR1A&DATA_REGISTER_EMPTY));
    UDR1=send_data;
}

单片机B接受几个字符后,将会置SBUSY为1,处理这几个字符,所需时间在0.5s—3s范围内。
若不加延时,单片机B处理结果错误,说明收到的数据有丢失。但加了延时1.5ms(时间再小的话,如果mega162发送频繁,也会出错)正确。
为什么51不用延时,而avr需要?

网友A:
我用 AVR 串口, 从来没有用过延时嘛, 没有遇到过问题. 当然, 我都是用中断处理的.
要说, 51 与 AVR 在串口上的最大区别是:
AVR 的串口数据寄存器使用了双缓冲. 这点可以留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 AVR 串口, 从来没有用过延时嘛, 没有遇到过问题. 当然, 我都是用中断处理的.
要说, 51 与 AVR 在串口 ...

我明白了。是双缓冲的原因。因为我是用的485,发送完之后会改变485的方向。而只判断了UDRE,没有判断TXC(即二级缓存也发送完毕)。DATA_Register把数据发到缓存的时候, 我就把485关了,所以失败。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了。是双缓冲的原因。因为我是用的485,发送完之后会改变485的方向。而只判断了UDRE,没有判断TXC ...

欢迎常来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