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做项目用哪个系列(f1/f2)的芯片好?

楼主(2013-03-04):
请问做项目用哪个系列的STM32比较合适呢?
需要做一个数据采集的系统,单品机速度不需要非常快(因为功能不是非常多),现在比较纠结用1系列还是2系列。
1系列比较看好STM32F103,资料满天飞,要啥有啥。
2系列比较喜欢STM32F205,速度更快,可扩展性比较强。但是资料较少。
这两个系列出来时间都比较长了,但是有不少人不太看好2系列,认为它是个1->4之间的过渡产品,这方面我没有太多经验,也向大家请教一下。

还有就是想要嵌入一个轻量级实时系统,比如FreeRTOS或 RT Thread(仅考虑免费的、参考资料较多的),有经验的朋友麻烦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根据需要,不计价格可以选2,还3,4系列的。FreeRTOS用着也不错。

网友B:
一般看你的功能要求,选择合适的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看你的功能要求,选择合适的是最好的。

嗯,虽然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考虑到以后对产品的扩展和其它因素,是不是应该留有一定的余量呢?
还有就是芯片应该尽量考虑主流的型号吧(不知2系列算不算主流)?万一哪天代理不卖了岂不是很麻烦。

网友C:
停产是正常的,厂家要升级此产品的配置,或者生产更新的型号的产品,
自然要停止生产以前的产品。还是选……吧

楼主(点评):
恩恩 ,好建议,其实只要别选个太冷门的芯片也不会那么悲催上来就遭遇停产吧,那我采纳您滴建议选......好了 :)

网友B:
F 2和F1芯片价格差别,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大。你可以硬件上设计成两者兼容。
如果懒得设计,可以考虑我的核心板,我的核心板100脚和144脚都是兼容不同系列MCU的,核心板可以完全互换的,可以嵌入到你的产品中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F 2和F1芯片价格差别,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大。你可以硬件上设计成两者兼容。
如果懒得设计,可以考虑我的核心 ...

十分感谢您的建议,不过即使是硬件兼容软件也不是兼容的,所以还是得挑一款更合适的芯片才行

网友D:
量身定衣!

网友E:
建议使用1系列,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性价比也是很重要的。1系列已足够你用了

网友F:
f1系列的管脚打包分配是比较讨厌的。外设容易冲突。

网友G:
STM32系列都有这个问题的,管脚复用冲突的功能有时候让人很难取舍。

网友H:
选择可以满足你项目需求的,价格最低的片子

网友I: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您的建议,不过即使是硬件兼容软件也不是兼容的,所以还是得挑一款更合适的芯片才行 ...

确实建议做成核心板的形式,到时候需要更换时也只要更换核心板即可,甚至可以与市面上的核心板引脚兼容,万一项目很赶时间还可以买几块凑个数。你首次做还是建议f1,毕竟资料多,完成以后要升级的话只需升级核心板即可。

网友J:
硬件上改起来很方便,软件上差别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确实建议做成核心板的形式,到时候需要更换时也只要更换核心板即可,甚至可以与市面上的核心板引脚兼容, ...

觉得核心板的方法不太适用于做项目,首先如版主mcuisp所言——硬件易改,软件难移~感觉F1和F2之间改动的话,改软件成本估计要比改硬件还高;再有就是如果产品里面加个核心板,岂不成了开发板了。

网友K: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呗,这个说不准!看你做什么项目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觉得核心板的方法不太适用于做项目,首先如版主mcuisp所言——硬件易改,软件难移~感觉F1和F2之间改动的 ...

唉,人个有志,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