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请点评

楼主(2013-03-04):
图片网址已过期!

网友A:
整体看起来不错
细看貌似问题很多
:lol

网友B:
带正负极的器件封装在做的时候要注意:器件焊上去以后要能看出器件正负极是否焊接反掉了,这点很重要。至于布线布局之类的不多说,因为你原理图我不知道,所以不妄加揣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