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1220零点电位问题

楼主(2013-03-04):
使用DAC1220时的零电位总是有大约为1mV左右的电压存在,请问一下各位大侠有什么办法在保证线性度的情况下,使得DAC1220的零电位没有电压存在。

网友A:
是参考电压问题吗 是不是加一个 电压基准

网友B:
1 失调电压引起的,调节一下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