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启动代码

楼主(2013-03-04):
新手一个,问一些问题……
在调试程序的时候,程序一开始就从0x08000144开始运行,这个地址之前的地址放的都是LSLS,LSRS之类的指令,一时间看不明白,是中断向量表吗?希望各位能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这段代码功能是初始化堆栈,全局变量,中断向量表,要修改地址在IAR里面要修改配置ICF文件,MDK里面好像在设置里面直接修改,具体忘记了;STM提供的库还调用了一个C函数用来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段代码功能是初始化堆栈,全局变量,中断向量表,要修改地址在IAR里面要修改配置ICF文件,MDK里面好像在 ...

你理解错了我的问题,我问的是LSRS,LSLS这些指令怎么解释,怎么会对应中断向量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