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e功耗问题

楼主(2013-03-04):
请问主机 PCIe 插槽最大提供的功耗是多少瓦特?也就是最大可以插多大功耗的板卡?

网友A:
这个跟金手指有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金手指有关吧

跟金手指有关?就是说PCIe插槽可提供的功率总得有个限制吧?比如超过多少功耗就一定供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金手指有关?就是说PCIe插槽可提供的功率总得有个限制吧?比如超过多少功耗就一定供够了? ...

PCIE只是个接口协议,怎么会指定功耗的参数呢,电脑上的PCIE插卡的功耗限制也是电脑主板的限制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跟金手指有关?就是说PCIe插槽可提供的功率总得有个限制吧?比如超过多少功耗就一定供够了? ...

每个板卡应该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板卡应该不一样啊

我知道,PCIe就是最大能供多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IE只是个接口协议,怎么会指定功耗的参数呢,电脑上的PCIE插卡的功耗限制也是电脑主板的限制而已。 ...

哦是,我在一个帖子上看到说最大提供75w,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只是想求证一下

网友C:
75W?这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是,我在一个帖子上看到说最大提供75w,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只是想求证一下 ...

一般的主板是75W的,但也有提供100多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主板是75W的,但也有提供100多W的

谢谢,准备用intel的cpu做块主板呢,外围用到PCIe,在网上找资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75W?这么大?

是这么说的

网友D:
75W---150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75W---150W左右

这是插槽可以供给的吗?跟金手指有关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么说的

好大啊  怎么散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大啊  怎么散热啊

这个还没有考虑呢么,现在是在调研,不过直接贴那种金属散热片,再加上芯片大小那种小风扇应该可以的

网友E:
不可思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还没有考虑呢么,现在是在调研,不过直接贴那种金属散热片,再加上芯片大小那种小风扇应该可以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可思议!

什么不可思议?给点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什么问题吗?